楼主(2011-07-24):
现有欧姆龙PLC CPM1A和CPM2A两种PLC。CPM1A的CPU是40的,用Version6.0编程软件连接时却显示机型不对,原因是因为编程软件里面的那个CPM1A是CPU10的,而我PLC的CPM1ACPU40的。而自动调取旧程序就行。至于CPM2A的则是和电脑时显示说IO总线连接错误,调取旧程序时程序调出来后一样显示IO总线连接错误。PLC也不能运行,COMM等一直闪烁。谁遇到过给帮忙下。

网友A:
CPM1A系列需要选CPU的点数;上面是正常的;
CPM2A出现I/O错误,先查看是不是有扩展,有的话扩展拆下,再通电,还是这个错误就要维修了;

楼主:
谢谢,你说得CPM1A的那是正确的。可是你说要选择点数,怎么选呢?编程软件上就一CPM1A,而我PLC是3组输入,2组输出。
至于那个CPM2A的话没有带扩展,那能给解释下那是为什么。如果有带扩展的话出现那种问题又要怎么解决?

网友A:
CPM1A需要在软件内选择CPU10  20  30  40,对应你PLC主机的点数;
CPM2A不用设;
I/O报错,如果你没带扩展的话,就需要维修了;
带扩展有可能是扩展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有欧姆龙PLC CPM1A和CPM2A两种PLC。CPM1A的CPU是40的,用Version6.0编程软件连接时却显示机型不对,原因是因为编程软件里面的那个CPM1A是CPU10的,而我PLC的CPM1ACPU40的。而自动调取旧程序就行。至于CPM2A的则是和电脑时显示说IO总线连接错误,调取旧程序时程序调出来后一样显示IO总线连接错误。PLC也不能运行,COMM等一直闪烁。谁遇到过给帮忙下。

说明你的通讯没有连接好,处于通讯连接状态。最好检查软件设置。

网友A:
显示I/O总线错误,不是通讯的原因;
说明主机或扩展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