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4):
维纶屏8150做EB8000趋势图多曲线显示,在数据取样窗口建立的多通道数据在一个趋势图中只单个通道可选。只有在单个通道的多个“数据格式”才能显示多条曲线(但数据取样来源只有一个,多曲线不就是重复的了吗?),多个通道的数据该如何做?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qq:870852

网友A:
把采样频率设为不同的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数据取样来源只有一个,多曲线不就是重复的了”,指的是资料取样里面只增加一个资料取样,只有一个资料来源地址,却要增加多个数字格式,显示的多条曲线是同一个地址,所以就重复了,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它是取样多个连续地址,其中资料来源地址为首地址。如您定义资料来源地址为D0,资料格式有多个,那么您趋势图的通道0为D0,通道1为D1,通道2为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