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4):
现有45KW变频器,带55KW鼓风机,工作频率在35HZ左右,风机有一定的阻力。运行5-8小时后变频器就跳过热保护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们指点我一下,在不换变频器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人家都是降容使用,你还超容使用,真是佩服你的智慧

网友B:
根据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只要不超过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就可以长期连续工作。此时的风机转速有多少算多少。不要刻意的提升转速,使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容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