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4):
为什么我的STEP 7 - MicroWIN V4.0在电脑上只安装了20%就不走了,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呀!救助中

网友A:
错误提示发个截图上来看看?你只这么一说谁知道什么“病症”?

网友B:
就是,是在不行去网上再down个下来安装看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是你机器或者系统问题,可以考虑上截图,或者Q Q远程协助我来帮你搞定,我的Q Q就在下面的签名里

网友C:
你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D:
发图过来看看。

网友E:
最烦就是S7-200的软件了,第一次安装未成功,下次再安装就提示你卸载。我拿什么东东给它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