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的疑惑

楼主(2011-07-25):
图中第一行中的 0000  触点是 代表常闭的。
那第 三行 中的 0000 触点 是常开的吗??   还有0001  这些? 我不明白 是代表常开,常闭,还是代表输入条件?

网友A:
有斜杠的是常闭,没斜杠的常开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 有斜杠的是常闭,但是第一个行 的0000  是常闭  而第三行中 0000 却是常开的,那0000这个开关点,到底是 常开还是常闭的??

网友B:
呵呵;这只是对应输入点的接通与断开的表示;

网友C:
应当可以理解成同一个器件的不同接点;
如同电磁继电器一般,同一个继电器可以有常开、常闭触点(相同编号)。

网友D:
很好理解,比如你外部电路是常开的以0000为例,在你外部常开电路不接通的时候,你第一行里0000常闭是接通的,你第三行里0000常开就是断开的;反之,在你外部常开电路接通的时候,你第一行里0000常闭是断开的,你第三行里0000常开就是接通的。
你外部电路当然也可以是常闭的,上边我是以常开为例,常闭的情况自己分析吧。

网友E:
这的确容易对初学者造成困惑。我的解决方法是:不看常开与常闭,只关心该点(硬件上)是得电还是失电。
如果该点得电,则编程时该点的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
如果该点失电,则编程时该点的常开点断开、常闭点闭合。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明白了一点~~

网友F:
开关量有两个状态,即0和1,你不必在乎究竟是常开还是常闭,对于初学者在乎多了,反而会乱的。

楼主:
是我想多了

网友G:
想的多学的多……

网友H:
多看看基本的资料,和继电器的差不多都是逻辑关系

网友I:
首先要明确:梯形图中没有常开常闭的说法。只有取、取反、与、与反、或、或反等逻辑运算符号。LD即逻辑存取(其实应该叫取存),功能是读取指定点的当前逻辑状态(0或1)并存入位累加器。LD NOT即取反存取,功能是读取指定点的当前逻辑状态(0或1)并取反,再存入位累加器。AND即逻辑与,功能是读取指定点的当前逻辑状态并与位累加器的值(0或1)进行“与”运算,结果再存入累加器。AND NOT即逻辑与反(其实应该叫反与),功能是读取指定点的当前逻辑状态并取反,再与位累加器的值(0或1)进行“与”运算,结果再存入累加器。OR.ORNOT亦类似。。。建议找点数字电路方面的书看看,对于深入理解程序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
谢谢了,  明白了。  就是一个  是与非 的 开关 条件

网友J:
程序内部的触点状态完全取决于外部物理触点的

楼主:
其实就是, 到底 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个人理解

网友K:
梯形图基本都是这样子来表示常开常闭的,至于地址是另外一回事,不同品牌表示都有所不同

网友L:
有斜杠的是常闭,没斜杠的常开,圆圈表示输出触点.

网友M(2011-11-10):
代表两种状态

网友N:
程序是从上到下一行一行的扫描的,要看你需要的哪一行的瞬时输入是0还是1,然后判断是否输出,如果没有输出,那么输入的条件不具备。

网友O:
我也是初学者,好多真诚的人哦!向你们致敬!

网友P(2012-02-19):
向指引新手的大神们致敬,希望多提点新手,提高工控行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