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程序问题

楼主(2011-07-25):
我这里有一款S7-300 PLC, CPU315-2 DP,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触摸屏是MT6100IV的,触摸屏和PLC连不上机,数据线买了一根换了,还是不行。请教那位高手能帮忙看看,是不是程序中有锁,我把程序读出来了,不过看不懂。我把触摸屏程序也读出来了,请哪位高手一并给看看,问题出自哪里,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先不考虑触摸屏,就是单独PLC是否能运行?如果可以运行再考虑和触摸屏通讯的问题,如果PLC自身都出问题,那就把触摸屏的通讯问题往后放一放,先解决PLC的问题。硬件组态中缺少IO点的组态。

楼主:
我只把CPU拆回来了,

楼主:
s7-300
我只把CPU,拆回来了

网友B:
顶楼上的,如果PLC都不能运行,那触摸屏上的开关什么的肯定是没反应的!!!

网友C:
兰州真会开玩笑. 你只拆回CPU来, 运行的又是原来的程序, 那么CPU一上电, 就会SF的. 你先编点别的小程序, 只用M, 再下装进CPU, 再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和提示。我是初次使用西门子的PLC,根本不懂必须要连I/O模块一起拆回来,那我下面应该怎么办,在不损坏原来程序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