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5):
昨晚睡觉迷迷糊糊中,不知道咋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PID调节系统中当控制量(比如温度)达到设定值后,这时的输出应该降到最小(近似为0)对吧?问题来了:对于实际的系统而言,这种平衡肯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耗散功率等于输出功率,而且在同一平衡状态下(相同温度),可能耗散功率各不相同,但这时候的输出却是最小的(因为目标值等于设定值),那这时平衡耗散功率的输出功率是靠什么信号来提供的咧?
呵呵,这可能是个可笑的问题,可我却想不明白,求高人解梦!!!

楼主:
是不是靠积分项输出?

网友A:
即使目标值等于测量值,输出值也不一定等于0。积分值起作用。

楼主:
那没有积分项的咧?

网友B:
“PID调节系统中当控制量(比如温度)达到设定值后,这时的输出应该降到最小(近似为0)对吧?”。
不对。当控制量达到设定值时,只能说偏差等于0,而这时调节器的输出应该是稳定在某一值上(通常当调节器的输入偏差为零时,输出是预设的比例偏置值50%)。

网友C:
看的出来是在迷迷糊糊中想出来的迷糊问题。“PID调节系统中当控制量(比如温度)达到设定值后,这时的输出应该降到最小(近似为0)对吧?”--------温度应该是被控制量吧。
这里的“输出”指的是什么量?偏差量确实近似为零,PID调节器的输出量并不为零(因为有积分的作用),而是输出一个相应与被控制量(温度)所需要的输出值。所以你后面的问题也就来不了了。
如果由于负载变化了或有扰动量的干扰而引起被控制量的改变,比如减小了。则反馈量也相应变小,给定与反馈出现了偏差值送入PID调节器,引起PID调节器调整输出新的输出值使被控制量与给定量重新达到平衡。
上述是我前天晚上做梦梦到的。

网友D:
没有积分项,单纯用比例的话,必然存在静差。

楼主:
呵呵,謝謝周公!
只是感覺挺悬的,理论上来讲,当系统达到设定的温度以后,此时的输出值应该在0~全幅之间均有可能,而此时的比例项及微分项肯定都已近似为零,积分项的累积偏差能达到全幅输出吗?因为在接近设定值的时候偏差已经是很小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謝謝周公!
只是感覺挺悬的,理论上来讲,当系统达到设定的温度以后,此时的输出值应该在0~全幅之间均有可能,而此时的比例项及微分项肯定都已近似为零,积分项的累积偏差能达到全幅输出吗?因为在接近设定值的时候偏差已经是很小的呀?

不要忘了------反馈原理及其效应是PID控制规律的形成原则,即传统控制器的PID电路是由反馈电路构成的。就是现在的离散PID运算规律,也只是把连续PID用离散的形式来表达而已。从控制器电路可知,其放大器的输出逐渐增大,正是由于反馈信号逐渐减少的结果。当反馈信号完全消失时(“都已近似为零”),于是闭环就等于开环。控制器输出信号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放大器的K值了,这就是偏差为0时控制器仍有输出的原因。

网友E:
目标值等于测量值稳定时,输出值在50%左右最理性了,如果真是0或100那就有些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