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5):
今天见到一个做医疗器械的单位的设备,用的水都是纯净水,管道也要求严格,管道的焊接处要是平的,意思是不能有死角,有死角就会生细菌。
比方说两根管道,或是管道跟弯头对接,我们一般是两头一对齐,在外面焊一圈,但里面焊不到,那里面就会有一个缝隙,但人家里面没有缝隙,像是从里面也焊了一圈似地。先说明一点,管道直径只有25MM,材质是316L,一般的氩弧焊的焊枪是伸不进去的。不知道哪位高人知道是咋焊的,我们单位的人都不知道是咋焊的。

网友A:
这是焊工技术, 叫单面焊接, 双面成形.    具体地也不太懂, 有次和个水平挺高的焊工聊天时知道的.

网友B:
管道里要通氩气~!

楼主:
单位的师傅试了一下,在管道里冲上氩气,在外面焊了一圈,但效果不好,里面那一圈疙疙瘩瘩的,人家的里面非常的平,不知道是方法问题,还是人家的工具特别。

网友C:
单面焊双面成形,一般这种焊法比较简单,待焊管道留焊条直径大小的焊缝间隙,再慢慢补平焊缝,不要有夹渣,就能做到,我们焊工考试的时候就是单面焊双面成型

网友B:
通氩气时要把管道堵上让氩气只能从焊口处出来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
打坡口焊接

楼主:
单位搞不定了,请了搞自动焊的,25MM的管子,80块一个焊口。

网友F:
激光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激光焊接
成本高、

网友G:
只能是自动焊接才行
5楼你们是做自动焊接机的吗?
有没有QQ,我们也需要

网友H:
打坡是可以焊成为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