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5):
在HMI中编写的瞬时型按钮PLC中运行的时候有时候就莫名奇妙的就置位了,明明是瞬时型的按钮,怎么会被置位呢???求高手指点。
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大概一个月左右一次(PLC   24小时运行)。而且有多个PLC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地址有冲突?

网友B:
是不是PLC程序中其他地方有控制到它的

网友C:
应该不可能吧,检查一下软元件地址或者换一个地址试试。

网友D:
看下控制地址是不是对的。

网友E:
HMI中的瞬时?
我们一般不在hmi中做瞬时按钮,都是hmi置1,由plc用完后,在plc里复位.

网友F:
可以在PLC程序内加一个瞬时复位按钮的小程序试一下。

网友G(2011-09-24):
地址应该有冲突的。。看看哪里还用到了吧。。

网友H:
建议楼主考虑下,程序中的地址冲突吧,很有可能就在程序中的某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