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5):
如题  FN 按2秒钟 可以看 电压 电流 频率  我还想看看他的实时输出功率是多少,应该如何设置呢?  还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还有就是 想改变 变频器的参数是不是 必须在变频器待机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参数修改呢?运行的时候是不是禁止修改一切参数呢?  谢谢啦

网友A:
输出功率是r0032参数。

网友B:
运行时只有部分参数不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是r0032参数。
恩 谢谢老师 是不是只要进入这个参数就能看到输出功率啦啊?具体如何设啊 老师 我的说明书 不全有很多参数都没说明  说明书说到面板显示的时候 提到过P0005 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时只有部分参数不可以改
 老师能给具体说说吗?或者给点资料也行啊  谢谢您啦
  老师哪能下载到非常全的西门子440的说明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老师 是不是只要进入这个参数就能看到输出功率啦啊?具体如何设啊 老师 我的说明书 不全有很多参数都没说明  说明书说到面板显示的时候 提到过P0005 这个参数
哦,你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查看实时显示的输出功率值:

1.直接在运行状态,操作显示面板的P键和上升下降键,进入r0032的值模式,监控实时的功率显示值。当示值为正时,是电动功率,当示值为负时是发电功率;

2.进入P005,把P005=32,然后,把参数显示退回P000,按P键,这样就显示功率值了,而且,只要开机,显示器就显示功率值。也就是说,显示器显示的是P005的内容,P005设置什么内容,开机就显示什么内容。都是实时显示的。

注意,r0032的功率示值,是内部计算的,它的准确程度受限于电机模型的精度,即便如此,它显示的值也是一个相对的值,不是很精确。但是,如果是电动功率,应该是差不多的。发电功率与实际的轴功率有很大误差。这点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老师是不是只要进入这个参数就能看到输出功率啦啊?具体如何设啊老师我的说明书不全有很多参数都没说明说明书说到面板显示的时候提到过P0005这个参数
哦,你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查看实时显示的输出功率值:

1.直接在运行状态,操作显示面板的P键和上升下降键,进入r0032的值模式,监控实时的功率显示值。当示值为正时,是电动功率,当示值为负时是发电功率;

2.进入P005,把P005=32,然后,把参数显示退回P000,按P键,这样就显示功率值了,而且,只要开机,显示器就显示功率值。也就是说,显示器显示的是P005的内容,P005设置什么内容,开机就显示什么内容。都是实时显示的。

注意,r0032的功率示值,是内部计算的,它的准确程度受限于电机模型的精度,即便如此,它显示的值也是一个相对的值,不是很精确。但是,如果是电动功率,应该是差不多的。发电功率与实际的轴功率有很大误差。这点要注意。
太谢谢您啦老师  谢谢
老师如果我把P0005设成32,那么在变频器启动后 我按FN键 还能顺序显示 电压 电流 频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啦老师  谢谢
老师如果我把P0005设成32,那么在变频器启动后 我按FN键 还能顺序显示 电压 电流 频率吗?
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啦老师谢谢
老师如果我把P0005设成32,那么在变频器启动后我按FN键还能顺序显示电压电流频率吗?
不会影响。
谢谢您啦  这些参数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也可以更改吗?

网友A:
这些监控参数是“在线”操作的,所以,运行时操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监控参数是“在线”操作的,所以,运行时操作没问题
 呵呵 只能说声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