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11-07-25):
各位前辈。
求个电路图呀。
用材料。一个12V的中间继电器。一个220V的指示灯。一个220V的喇叭。
要求。线圈得电时。指示不灯。喇叭不响。
线圈停电,喇叭响,指示灯亮。
虽然会做,但是我电路图不会画。求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
求个电路图呀。
用材料。一个12V的中间继电器。一个220V的指示灯。一个220V的喇叭。
要求。线圈得电时。指示不灯。喇叭不响。
线圈停电,喇叭响,指示灯亮。
虽然会做,但是我电路图不会画。求图。谢谢

要求。线圈得电时。指示不灯。喇叭不响。是不是线圈得电 指示灯 不亮 喇叭不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对不对?
只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会做,把实物换成符号,图按实物连接方式画就行了,之间的连线还是连线。
4楼的图,可以参考。

网友C:
注意中继线圈电压跟灯和喇叭的电压不同!

楼主:
恩。电压不同,请师父们赶紧出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电压不同,请师父们赶紧出图
可以借用常开 常闭触点
220V 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