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cnc车床的刀具安装要注意哪些事项
  一、cnc车床常用刀具及选择
  1、cnc车床常用刀具
  在cnc车床上使用的刀具有外圆车刀、钻头、镗刀、切断刀、螺纹加工刀具等,其中以外圆车刀、镗刀、钻头最为常用。
  cnc车床使用的车刀、镗刀、切断刀、螺纹加工刀具均有焊接式和机夹式之分,除经济型cnc车床外,目前已广泛使用机夹式车刀,它主要由刀体、刀片和刀片压紧系统三部分组成,其中刀片普遍使用硬质合金涂层刀片。
  2、刀具选择
  在实际生产中,cnc车刀主要根据cnc车床回转刀架的刀具安装尺寸、工件材料、加工类型、加工要求及加工条件从刀具样本中查表确定,其步骤大致如下:
  (1)确定工件材料和加工类型(外圆、孔或螺纹);
  (2)根据粗、精加工要求和加工条件确定刀片的牌号和几何槽形;
  (3)根据刀架尺寸、刀片类型和尺寸选择刀杆。
  二、刀具安装
  如前选择好合适的刀片和刀杆后,首先将刀片安装在刀杆上,再将刀杆依次安装到回转刀架上,之后通过刀具干涉图和加工行程图检查刀具安装尺寸。
  三、注意事项
  在刀具安装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安装前保证刀杆及刀片定位面清洁,无损伤;
  2、将刀杆安装在刀架上时,应保证刀杆方向正确;
  3、安装刀具时需注意使刀尖等高于主轴的回转中心。【shukongcn.com整理】 [ 下一篇:cnc车床如何对刀上一篇:cnc车床如何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