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CP1E 我连了输出,但编译时说没有连接

楼主(2011-07-26):
我明明是连接了输出100.01,怎么编译的时候说我没有连接?

网友A:
程序语法写的而不对

网友B:
4.04后面没输出?
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大哥你截图截全了发上来

网友D:
可能是你前面的变量书写的不对
按你的图重书写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4后面没输出?
那肯定是不行的;
4.04后面是有输出100.00的,太长了,截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前面的变量书写的不对
按你的图重书写了一下
恩,差不多~~~ 你说前面,你是指这张图上的,还是这幅图之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语法写的而不对
怎么说?

网友D:
看清楚,这是按你之前的图重新在软件里书写的
一点问题没有,说明你在书写时可能哪里书写有问题.自己查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这是按你之前的图重新在软件里书写的
一点问题没有,说明你在书写时可能哪里书写有问题.自己查一下嘛
后来我把位置调整了一下,然后又编译了一下,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