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将M8026置1,将D1、D2分别设为速度(频率)的初值和终值,将D3作为PLSY的频率软元件, 配合PLSY指令使用,原理上来说可实现梯形控制。
  但这时也有几个疑问:
1.plsy的脉冲量要不要设为k0?
2.拐点信号如何得到?若用INCD指令,但INCD指令只针对外部计数,难道要再配一个编码器?三菱究竟能不能象siemens一样对内部脉冲计数?
3.利用拐点信号重装初值和终值然后再次驱动RMAP指令即可?
4.这时候M8029的使用需要注意些什么?会否有冲突?
5.关键一点,减速起点如何确定?如1所述定位是该依赖频率还是该依赖脉冲量呢?
  这是我在看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问,希望路过的工控达人能够不吝赐教,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互相学习。

楼主:
进来的留个脚印呀。。

网友A:
1.plsy的脉冲量要不要设为k0?

脉冲量要不要设为k0,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脉冲量设为k0输出点一直动作,导通条件变为Off停止,你需要这样吗?需要就可以这样做!

2.拐点信号如何得到?若用INCD指令,但INCD指令只针对外部计数,难道要再配一个编码器?三菱究竟能不能象siemens一样对内部脉冲计数?

RAMP只是一个让D寄存器的值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变化的一个指令,指令完成后M8029会根据M8026的情况进行动作,拐点信号从M8029来得到,INC指令可以MSXY等位元件或位状态做加一,脉冲条件也是可以的,不过用的时候最好用INCP!

3.利用拐点信号重装初值和终值然后再次驱动RMAP指令即可?

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不行,PAMP指令可以在导通的条件上做一个延时,装完初值再导通应该可以!

4.这时候M8029的使用需要注意些什么?会否有冲突?

因为PLSY的完成条件也是M8029可能会有吧,PLSY除了M8029还可以用M8147(Y0)的下降沿!

5.关键一点,减速起点如何确定?如1所述定位是该依赖频率还是该依赖脉冲量呢?

减速的起点应该是加速的终点吧!定位肯定要依赖脉冲量啦!如果用定位指令还有其它的可以用PLSR,DRVI,DRVA,PLSV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有几点需要交流一下:
1.我所说的拐点是指梯形加减速控制中各段的起点或终点,其中减速段的起点是不能用m8029得到的,我想一般只能用高速比较指令得到;
2.INCD指令您可能看错了,不是增1,是增量凸轮顺控指令,用于高速比较,也可以用HSCS,问题是这些指令好象都是针对外部脉冲计数,而不是与内部实时脉冲数比较。西门子的就可以,不知道三菱的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3.减速起点不一定是加速的终点,除非速度曲线变成三角形。若依赖脉冲量定位,则减速的起点就很重要,太早则可能未到定位点速度即已减完,太晚则可能造成冲击,也失去了RAMP的意义了。。。

网友A:
是啊是啊,有两点说错了,一个是INCD另一个就是减速!不好意思!为什么不试一下用PLSR,DRVI,DRVA呢!

楼主:
PLSR我试过,感觉效果不太好,而且居然有定位不准的现象,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了。。。其它两条没用过,好象只适用FX1S.1N,而且好象也是十级加减速,感觉没有RAMP指令平滑。。。

网友A:
用RAMP减速比较麻烦啊!应该说这个指令不是针对这种情况开发的指令,以前用的时候好像就是遇到减速问题所以才改用了PLSR,DRVI我用的PLC是FX1N! FX2N就只剩下PLSY、PLSR了,DRVI、DRVA、ZRN、PLSV是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