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程序问题

楼主(2011-07-26):
我这里有一款S7-300 PLC, CPU315-2 DP,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触摸屏是MT6100IV的,触摸屏和PLC连不上机,数据线买了一根换了,还是不行。请教那位高手能帮忙看看,是不是程序中有锁,我把程序读出来了,不过看不懂。我把触摸屏程序也读出来了,请哪位高手一并给看看,问题出自哪里,我这里先谢谢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和提示。我是初次使用西门子的PLC,根本不懂必须要连I/O模块一起拆回来,那我下面应该怎么办,在不损坏原来程序的情况下。每次上电PLC上的SF灯和BF灯都会点亮。这两个报警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你说的那两个等都亮则说明程序中有错误,需要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你得到的程序有问题,要是自己上传的  上传的程序不全,硬件组态部分是空白的
程序中至少有两个输入32点的模块,一个32点的输出模块
还有远程的模拟量模块20多块之多  都是控制的电流模拟量的
你可以根据现场的组态重新配置组态,sf灯亮是说明你的组态错误   bf灯亮是本站模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