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家用电器如下2台1.5P的空调,一台抽油烟机、一个洗衣机两台冰箱、一个热水器西门子的80L的、浴霸两个奥普的、一台电脑、电视一台。家中两台吊扇、剩下的就是照明。
我家在南京的农村。目前家中的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接线如下
进户线到电表,电表到漏电保护器。从漏保下端接到各路的空开。家中照明一路,楼上两台空调各一路。。电路中存在从插座接线到照明上,只有两处。
明前情况是这样的。有时漏保跳,有时一天都不跳。有时开一台空调和冰箱就跳,有时开两台也不跳。有时开一台空调再开热水器就跳了。搞的我头晕啊。换了漏保后任然出现问题。
我也知道漏保是监测两线路电流是否相等,不等促发跳闸。我家是所有零线接到开关箱的接线柱上然后由接线柱用4平方的线接到漏保的零线上。火线是用4平方的线接到各空开的进口,并联相接。地线所有并在一起接在开关箱外壳上和房子相接。
上述不是到是否详尽,请各位电工师傅帮忙分析分析。感谢万分。

网友A:
你先得判断是过流还是漏电,如果不是过流的话,那就得一路一路的找了~!也有可能是漏保本身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B:
现在好多动力电源并不规范,零线,地线,以及装配都有问题,所以要用漏电开关作保护,根本不能使用.还是使用一般的电源开关+保护吧

楼主:
谢谢大伙。今天找个电工师傅去看看。我周末回去再好好查查。

网友C:
你的漏电保护器是多少安的哦

网友D:
如以前不跳现在跳有可能家里的设备或线路真有问题了

网友E:
你仔细查查,

楼主既然都说更换了硬件了,那么过电流会跳;

如果你使用的电器中存在漏电的,它也会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仔细查查,

楼主既然都说更换了硬件了,那么过电流会跳;

如果你使用的电器中存在漏电的,它也会跳的!

就是呀 万一哪里线破皮了
导致漏电了
很难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