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写一个冷库制冷压缩机的控制系统,系统有延时3分钟后机器启动,化霜时间、温度控制,问题是化霜时间完成后程序要从第一步从新启动来回循环工作。应该用跳转指令还是循环指令,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冷库制冷压缩机的控制系统
在PLC的程序中,从一个功能转到另一个功能通常不是用循环或跳转指令去实现,而是用条件去限制一个开放执行,另一个关闭执行来实际切换的。
那么循环和跳转指令又用在什么地方呢?
循环指令是用在一个扫描周期要执行很多次运算的程序中,如:你要计算1+2+3+......+99+100时可能就要用到循环指令, 这里的循环是指一个扫描周期循环执行多数,也是不能无限循环的?
跳转指令虽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循环的实际,但由于跳转指令在程序中频率的使用就会使程序的可读性低,不方便调试,而且也难以实现,所以正常是设定条件来开放或限制功能的执行。
若有不清楚的可通过海为网站在线技术支持QQ联系,我们将给您详细的解答。

网友B:
楼上解释的不错,受益!

网友C(2011-10-17):
请教循环指令的使用
请问一下,我所编辑的循环指令怎么不能循环执行呢?
请求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所编辑的循环指令怎么不能循环执行呢?
请求帮助,万分感谢!
看不到你的程序啊,编程软件安装后带一组例子可以参考,若有不清楚的可通过海为网站在线技术支持QQ联系,我们将给您详细的解答。

网友D:
海为PLC山东总代理,济南力豪电器有限公司 15865265737 QQ46453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