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ouchWin触屏编辑软件插入图片异常

楼主(2011-07-26):
信捷TouchWin触屏编辑软件插入图片异常,插入任意一张图片都会有“HMI”字在上面,求助怎样才能去掉上面的“HMI”字母?(问题的截图在附件里)谢谢!~

网友A:
那是它自带的图片库里本身就有的,去不了。

楼主:
那个图片是自己插入的,不是自带的图库里的,但是插入后就会有“HMI”的字母附在上面了╮(╯▽╰)╭,我是想插入一背景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图片是自己插入的,不是自带的图库里的,但是插入后就会有“HMI”的字母附在上面了╮(╯▽╰)╭,我是想插入一背景图的。。。
以前也用过信捷的,图片都是会出现那个符号,去不了的。

网友B:
呵呵,你用的可能是新版本的,下载后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实际下载到机器里应该就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