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http://v.ku6.com/show/SBKTIuVsLeJzRV8D.html
按照这个视频
我学习了PLC和触摸屏结合实行仿真软件
我安装的是 GX Developer-7.08  PLC软件
          GT-Designer2-C Ver2.79 触摸屏软件
按要求我画了梯形图
转换了 平且可以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
触摸屏上也画了 启动 停止 及 指示灯按钮
保存好了
打开梯形图软件 开始梯形图逻辑测试 出现对话框
有画面出来 run 黄色指示灯亮
当我打开触摸屏 打开原先编写好的 启动 停止 及指示灯按钮
进行仿真软件 就是没反应
点一下 貌似在选中这按钮图形 点击两下 变成编辑该按钮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无法仿真
哪里出现问题了
还是两个程序不相容
高手指教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程序编辑软件跟触摸屏软件是两回事吧,怎么能一起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编辑软件跟触摸屏软件是两回事吧,怎么能一起仿真呢?
我看了视频
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B:
GT Simulator2   用这个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吧,可以和三菱的编程软件连机进行仿真。

网友C:
用触摸屏仿真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触摸屏仿真软件打开
我就是这样打开的
可是无法操作
怎么回事

网友D:
触摸屏中的按钮最好对应M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中的按钮最好对应M软元件
小弟不才
指的是什么意思?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E:
最好一个有硬件、一个用软件仿真;
另外在屏上输入X可以显示ON/OFF状态;
要控制请改成M;

网友F:
两个软件都于电脑上仿真,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两个仿真软件需有关联,不然无法进行数据交换,你可使用单个软件仿真,然后连接实物控制,(三菱仿真软件+触摸屏)或(触摸屏仿真软件+三菱PLC) 我试过 完全可以 ,将通讯设置OK 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软件都于电脑上仿真,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两个仿真软件需有关联,不然无法进行数据交换,你可使用单个软件仿真,然后连接实物控制,(三菱仿真软件+触摸屏)或(触摸屏仿真软件+三菱PLC) 我试过 完全可以 ,将通讯设置OK 便可。
哦 那我那两个软件
不可以吗

网友G:
三菱的触摸屏与PLC仿真软件连起来用是可以用的,但要装PLC编程软件 仿真软件,触摸屏编程软件 仿真软件。楼主好像还没装触摸屏的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菱的触摸屏与PLC仿真软件连起来用是可以用的,但要装PLC编程软件 仿真软件,触摸屏编程软件 仿真软件。楼主好像还没装触摸屏的仿真软件。
是吗
我去找好看
仿真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