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各位前辈,我想将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直接反馈到PLC,而不是反馈到伺服驱动器,能不能做到,如果能怎么做?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伺服有ABZ相脉冲可以反馈到PLC,但要注意他们的接口信号

网友B:
呵呵;编码器的线是一定要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
驱动器上有输出的,可以连到PLC上,不过有的是差分信号,需要转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

编码器不连到伺服驱动上,电机还能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有ABZ相脉冲可以反馈到PLC,但要注意他们的接口信号
我更正一下我的言论。这位的说法是能的。如果是编码器反馈的话~~~需要进伺服。

向楼主道歉。。。没说明白。

网友B:
编码器的是不能用的,必须接到驱动器上;
要连到PLC上,请用驱动器上的输出;

网友D:
说这么多都没用,看看手册就都知道了~!
这里注意哦,编码器的反馈是接在CN2上的,你要的反馈是在CN1中~!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述不恰当。我现在是通过CN1接口回到PLC的,系统采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模式,发现PLC读取伺服电机的位置只是在伺服系统上电瞬间进行了绝对位置的读取,之后PLC与伺服驱动器之间就没有进行电机位置脉冲方面的通讯了。如果要实现PLC实时读取电机的位置该如何实现?

楼主:
怎么做才能将CN1的LA(编码器A相脉冲)、LB(编码器B相脉冲)的信号用于监控电机的当前位置?需要增加什么硬件,现在我的系统是这样的,直接用FX3U的高速脉冲端子控制电机的运动,没有用定位模块。

网友A:
LA/LB是差动信号,FX3U本身是不能接受这信号的,可以增加FX2N-1HC高速计数模块,这模块可以接受差动信号

楼主:
非常感谢fumz78,谢谢!

网友E:
呵呵,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复杂化了,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准确的读取,定位电机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复杂化了,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准确的读取,定位电机位置

计数可能有误差,误差范围多少现在暂时不知道多少,以前这么用过一次。

网友F:
各位前辈,我想将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直接反馈到PLC,而不是反馈到伺服驱动器,能不能做到,如果能怎么做?请各位前辈指点!
呵呵: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是不能直接反馈到PLC,就是其它系统好像也做不到,一般反馈信号是通过伺服放大器反馈到PLC,三菱的A系列伺服是能直接反馈到PLC(可以从A、B脉冲去读取),三菱B系列为总线通讯伺服是,是可以直接将放大器的数字(当前位置)反馈到PLC。但这个反馈实际只是放大器和PLC之间的总线通讯。

楼主:
请问viptda2005前辈,这么做,那该怎么做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G(2011-09-14):
对啊,就算要读电机位置的话要读哪一相的脉冲呢。。。

网友H:
估计是你的模式选择的不对吧,差分和你的PLC 选择的要一致!!

网友I:
一般都是PLC通过伺服驱动器的SERVO  INP信号确认是否到位。这样是一个半闭环控制。我见过的是通过外部的光栅测量位置来构成全闭环控制。没见过通过伺服驱动器反馈的信号得到真正的位置反馈。

网友J(2017-12-06):
引用 网友A:
LA/LB是差动信号,FX3U本身是不能接受这信号的,可以增加FX2N-1HC高速计数模块,这模块可以接受差动信号
请问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
S7-200 SMART PLC采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如果想要把位置信号反馈到PLC,那么怎么接伺服输出的差动信号呢,本体CPU不能接吗,一定要加运动模块,不过SMART和1200似乎都没有运动模块呢

网友K:
编码器的的线不接到伺服是没法工作的,伺服驱动器本身是可以输出abz信号,并且大多可以设置输出分辨率

网友L(2020-11-21):
回复 网友J: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用的是200smart的PLC,需要使用伺服驱动的编码器分馈分频输出,要怎么接线到PL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