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单位想做一个5*6平方米的发酵室,需要做到恒温恒湿、有一定的新风比的自动控制,不知该怎么做,请各位前辈、特别是有这方面案例经验的前辈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问的够大方,一句两句打不完

网友B: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想想成本应该不低吧

网友C:
用这款自带3路AD和PID功能的PLC实现,简单方便,温湿度闭环控制

详细请登录: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list.asp?keyno=44

网友D:
我这边有芬兰维萨拉VAISALA 的温湿度二氧化碳变送器,用于监测温湿度。QQ980748815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现在该用什么设备加热、什么设备制冷都不知道呢,成本可接受范围为3-4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