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界面

楼主(2011-07-26):
各位大虾,用Pro-EX 2.6的版本怎么打开2.2版本的工程

网友A:
直接双击就可以打开。

楼主:
打不开呀

网友B:
不可能打不开的

网友C:
打不开有具体什么现象或是提示?

网友D:
什么情况详细说明一下,或截图说明~!

楼主:
本编辑软体不支援,无法载入专案,请指定其他档案

网友A:
你的触摸屏是不是ST3000W系列的?
装中文汉化补丁了没
ST3000W系列的屏只能在简体中文版软件才能使用。

楼主:
是ST3000的,我装的是繁体汉化,

网友A:
你的 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