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本人使用的ABB ACS510变频器当频率在45下运行正常,超过45,就跳闸。报故障信号F0022,想请教一下高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CS510上面一般都有故障名称的,你确定是什么F0022?我差资料没看到什么F0022

网友B:
F0022报警是电源缺相,查一下380V电源输入是否正常,查输入保险丝有没有烧坏,最主要的是查可控硅有没有都导通了

网友C: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DC回路纹波电压太高,检查一下两项:
1,主电源缺相
2,熔断器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