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有台11KW变频器出现奇怪问题,想请教一下,变频器带负载马上报警(过载);拆下电机端主电线,故障依旧;拆下变频器端的输出主电线,变频器不会报警,经过检查变频器输出主电缆没有故障.换主电线试机能低速运转,加到高速时还是报警(过载).变频器输出电缆长度在30米左右.
不知什么原因,请前辈赐教.

网友A:
变频器电流检测单元故障,

网友B:
绝缘线的绝缘电压是多少?是不是绝缘等级太低了?

网友C:
带个功率小的电机试一下;

网友D:
变频器内故障,电流检测单元。

网友E:
将主电机接到电源上.看其电流

网友B:
嗯,很好。先看看电机+线缆的问题,然后再看变频器。这个思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