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我想问下 楼房布线 和 大的商场布线都需要注意哪些啊?  比如说必须穿阻燃管  必须要穿硬线   还有他们的接头用不用焊锡焊啊?谢谢啦

网友A:
一般穿管不允许有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穿管不允许有接头
 是的这个我明白  我是说在开关或在插座处并联另一个插座的线 要焊吗?
 还有老师  就是楼房或者宿舍楼允许走明线吗?要试可以的话 需要如何走呢?

网友B:
因地制宜,安全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 楼房布线 和 大的商场布线都需要注意哪些啊?  比如说必须穿阻燃管  必须要穿硬线   还有他们的接头用不用焊锡焊啊?谢谢啦
看情况,如果楼房在闷顶内,和商场一样就要求必须穿管,各地要求不一样,有的地区要求必须穿铁管。接头要焊锡而且要用接线盒,分出去给的电源线也不许大于2M。

网友D:
安全问题是看被安装单位的要求怎样,规范上必须要穿管,穿管导线的数量与管径的要求,以及焊锡,分线盒等都必需做的

楼主:
谢谢 上面的各位老师啦  能不能给些关于建筑布线的资料呢  谢谢啦

网友E:
有的地方要的。我做过北京一家商场就是分线盒中接头要用锡焊。灯管要用磁垫垫起来。麻烦。

网友F:
就是有接头的话,也是要接线盒的

网友G:
看是什么样的楼吧,要是新盖的砖混,还是布暗线。走明线的话就要做线槽,很麻烦的
焊锡最好还是焊上,不过要是自己说了算,看情况不焊也行,只要多麻几圈也没事的,我现在也在干一个宿舍楼,就没焊,哈哈

网友D:
没事到电脑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到百度里找太多啦

网友H:
这个 有条件就走暗线,管里是不能有接头的, 另外接头做的好没必要上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