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7):
就是一款能驱动全桥的芯片,桥路有四个大功率mos管组成,能驱动大功率的电机。芯片要有两个控制信号和使能控制端,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希望用过此类芯片的或者看过此类的芯片的告诉我一下,我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应用在多高的驱动电压和电流? 我一般用MC33886  很好用 最高输入40V 输出双5A(可并联成10A) 外围电路简单 驱动电流大

楼主:
mc33886内部集成了桥路,现在是要找一块能驱动mos管组成的桥路,驱动大功率的电机。像mos管的Id=74A,vds=5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