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7):
请教下各位:用1602液显,想只在第一行的中间显示一个子符:比如3,在第二行最后也只显一个子符,其它地方都是空白。如何才能实现?液显的操做时序我已做出来了,先谢谢了
(我用C语言编写)

网友A:
可以啊.
移动光标或者直接设置显示地址.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  很容易的....

网友C(2011-09-01):
很简单啊,把光标移到你说的地方,然后写入字符就可以了。按你举的例子:在第一行中间光标的位置应该是0x80+8,第二行的最后一位,光标的位置应该是0x80+0x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