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7):
比喻电机的额定功率是22KW,,
  实际电流只有20安,,这时的功率应该不够22KW。。应该是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喻电机的额定功率是22KW,,
   实际电流只有20安,,这时的功率应该不够22KW。。应该是是多少

P=1.732*U*I*COSQ   不管三角还是星型   U和 I  是线电压和线电流   (三相负载的时候)

网友B:
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0%——40%。看来电机运行在轻载状态。

网友C:
额定功率是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工作电流时的输出功率。

网友D:
2楼说的没错,这个公式是通用的
但用于电动机计算时要注意,一般电机功率是指轴(输出)功率,计算输入功率还需要乘以电机效率,这就是为什么相同轴功率,不同厂家的电机会有不同电流的原因。

网友E:
电机空载或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