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7):
我在变压器的名牌上看到 额定容量 1250KVA    我的问题就是1250后面为啥写KVA呢 直接写1250KW 不行吗? 我在很多的设备上都看到啦这样的情况 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谢谢啦!!!

网友A:
KVA是负载容量的意思,KW是输出的功率

网友B:
KVA是视在功率S, Kvar是无功功率Q,   KW是有功功率P.

                  S=P+Q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网友C:
变压器因为不知道你所带负荷的功率因素,所以都标以视在功率S
S=根号3*I*U
S=根号(P平方+Q平方)
根据有功功率KW来说,如负荷的功率因素越接近1,则能带的有功功率越大。如功率因素为1,则Q=0,S=P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准确,也就是说变压器的实际有功功率是由负荷端的功率因数决定的,正是由于实际负荷的功率因数有区别,所以它不能用有功功率KW来标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无功补偿的重要。

楼主:
恩恩  谢谢老师们啦 我明白啦

网友E:
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二次侧的视在功率!也就是说,1250KVA的变压器的输出额定功率是125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