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11-07-27):
三相异步电机有两种接法:三角和星型。有些说用220V是用三角接法,380V用星型接法。
还有的说4Kw以下用星型,以上用三角型,到底怎样才正确呢?
比如45KW的电机,用两种接法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好像现在380V时都是用三角型的,
小功率的电机就要分两种接法,380v时接三角型电机电流大,发热,大电机就没这种问题吗?
现在我有台15KW的电机,却只有220V电,该怎接呢?还要注意哪些?
请教了!

我有变频器的

网友A:
我只有把小电动机改成三角型 用220V电压 变频器控制过 大电动机没有试过

网友B:
交流感应异步电机的接法,不是我们使用者决定的,是制造商设计的。小电机角接一般是AC220V电压等级。接成了星形,就是AC380V等级了,

大电机一般是角接对应AC380供电,星接了还是AC380V供电,就对应AC220V降压启动了。

或者这么说,小电机的线圈相电压是AC220V为额定;大电机的线圈相电压是AC380V为额定。所以就有了大小电机的星角接,其效果截然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