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
我用的FL2440,在做QT实验。准备实验嵌入式图形开发环境的搭建需要多长时间呀?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网友A:
搭建不需要多长时间,但是在编译过程当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开源软件相比商业软件,一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需要注意版本的一致性,安装补丁,编译器版本,已经安装目录等问题。
建议你去飞凌网站下载一下2440开发板的QT视频看看,里面有详细的搭建说明:www.witech.com.cn 或百度文库里的http://wenku.baidu.com/view/1345f401a6c30c2259019e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