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一、原系统分析:
  桥式起重机情况:
  桥式起重机(天车)是一种用来起吊、放下和搬运重物、并使重物在一定距离内水平移动的起重、搬运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有着重要应用。郑州北车辆段5吨桥式起重机,原设备电气驱动系统分为起重机升降、小车、大车三部份。其中起重机升降由一台13kW的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驱动,大车由两台4 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小车由一台2.5 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驱动。在原传动控制中,采用转子串接电阻的调速方式.由于工作环境差,粉尘和有害气体对电机的集电环、电刷和接触器腐蚀性大,加上工作任务重,实际过载率高,由于冲击电流偏大,容易造成电动机触头烧损、电刷冒火、电动机及转子所串电阻烧损和断裂等故障, 影响现场生产和安全,工人维修量和产生的维修费用也很高.并且原调速方式机械特性较差,调速不够平滑,所串电阻长期发热浪费能量。综上所述原设备存在的主要缺点如下:
  (1) 拖动电动机容量大,起动时电流对电网冲击大,电能浪费严重。
  (2) 起重机升降、小车、大车起动、停止速度过快,而且都是惯性负载,机械冲击也较大,机械设备使用寿命缩短,操作人员的安全系数较差,设备运行可靠性较低。
  (3) 由于电动机一直在额定转矩下工作,而每次升降的负载是变化的,因此容易造成比较大的电能浪费。
  (4) 起重机每天需进行大量的装卸操作,由于绕线式电机调速是通过电气驱动系统中的主要控制元件---交流接触器来接入和断开电动机转子上串接的电阻,切换十分频繁,在电流比较大的状态下,容易烧坏触头。同时因工作环境恶劣,转子回路串接的铜电阻因灰尘、设备振动等原因经常烧坏、断裂。因而设备故障率比较高,维修工作量比较大。同样小车、大车的运转也存在上述问题。
  (5) 在起重机起升的瞬间,升降电动机有时会受力不均匀,易过载,直接造成电机损坏或者钢丝绳断裂。
  (6) 为适应起重机的工况,起重机的操作人员经常性的反复操作,起重机的电器元件和电动机始终处于大电流工作状态,降低了电器元件和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7) 起重机工作的协调性主要靠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由于升降、大车、小车三个凸轮控制器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在起重机工作时操作人员劳动强度比较大,容易疲劳,易产生误操作。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次改造的起重机采用先进的可编程控制技术(PLC)和变频器技术,以程序控制取代继电器----接触器控制,交流电动机调速方式采用变频调速,进而实现了起重机的半自动化控制。
  二、改造方案:
   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方式很多,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综合各种性能最佳者为变频调速方式。
  2.1拖动系统
  1、电动机选型
  A.大车与小车用电动机 可选用普通的笼型转子异步电
  动机;
  B.升降用电动机 由于要求比较高,应选用变频专用的笼
  型转子异步电动机。
  原设备系统采用的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短接转子回路也能进行使用。
  2、调速方法
   采用目前国际先进技术具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调速系统。变频后转速可以分档控制,一般采用6段速度运行,从低到高自由切换。
  3、制动方式
   采用再生制动、直流制动和电磁机械制动相结合的方法。
  A.首先,通过变频器调速系统的再生制动和直流制动把运动中的大车、小车和起重机的速度迅速而准确地降到0(使它们停止) ;
  B.对于起重机,常常会有重物在半空中停留一段时间(如重物在半空中平移),而变频调速系统虽然能使重物静止,但因设备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如在平移过程中常易出现的瞬间断电)因此,利用电磁制动器进行机械制动仍然是必须的。

  2.2变频调速系统的控制要点
  桥式起重机拖动系统的控制动作包括:大车的左、右行走及速度档位;小车的前、后行走及速度档位;起重机的升、降及速度档位等。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进行无触点控制。
  桥式起重机控制系统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关于防止溜钩的控制。在电磁制动器抱住之前和松开之后的瞬间,极易发生重物由停止状态下滑的现象,称为溜钩。
防止溜钩的控制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
  1)电磁制动器在通电到断电(或从断电到通电)之间是需要时间
  的,大约0.6秒(视型号和大小而定)。因此,变频器如过早地停止输出,将容易出现溜钩。
  2)变频器必须避免在电磁制动器抱闸的情况下输出较高频率,以
  免发生“过流”而跳闸的误动作。
  为此,具体控制方法如下:
  1.重物高空停止的控制过程
  A.设定一个“停止起始频率”fBS,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下降
  到fBS时,变频器将输出一个“频率到达信号”,发出制动电磁铁断电指令;
  B. 设定一个fBS 的维持时间tBB, tBB长短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开始释放到完全抱闸所需要的时间;
  C. 变频器将工作频率下降止0。
2. 重物升降的过程
  A. 设定一个“升降起始频率”fRD,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上升到fRD
   时,将暂停上升。为了确保当制动电磁铁松开后,变频器已经能控制住重物的升降而不会溜钩,所以,在工作频率达到fRD的同时,变频器将开始检测电流,并设定检测电流所需要的时间tRC;
  B.当变频器确认已经有足够大的输出电流时,将发出一个“松开
指令”,使制动电磁铁开始通电;
  C. 设定一个fRD的维持时间tRD,tRD的长短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通电到完全松开所需要的时间;
  D. 变频器将工作频率上升止所需频率。
3. 变频器的零速全转矩功能和直流制动励磁功能
   艾默生高性能矢量TD3000系列变频器,具备了有效的防止溜钩的一些独特的制动功能,如:
   A.零速全转矩功能 变频器可以在速度为0的状态下,保持电动
  机有足够大的转矩。这一功能保证了起重机有升降状态降为0时,电动机能够使重物在空中停止,直到电磁制动器将轴抱住为止,从而防止了溜钩的放生。
   B.起动前的直流强励磁功能 变频器可以在起动之前自动进行直流强励磁。使电动机有足够大的转矩(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200%rpm;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150%/0.5Hz),维持重物在空中的停住状态,以保证电磁制动器在释放过程中不会溜钩。

  三.桥式起重机采用变频调速的优点和系统介绍
   3.1变频调速控制系统的优点
  1.变频器调速控制系统的保护功能强
   A.变频调速以其体积小、通用性强、动态响应快、工作频率高、保护性能完善、可靠性好、使用方便等卓越的性能而优于以往的任何调速方式;
B.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运行控制,可以进行电机的软启动,而让电机具有很快的动态响应并且实现无级调速;另外对电机的一些参数做到补偿;对电源的缺相、欠压、过压、过流等都能做到很及时很准确的检测而自动采取应变措施保护电机;
   2.工作可靠性显著提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电磁铁的寿命可大大延长 原拖动系统是在运动的状态下进行抱闸的,采用变频调速后,可以在基本停住的状态下进行抱闸,闸皮的磨损情况大为改善;
  B.操作手柄不易损坏 原系统的操作手柄因常常受力过大,属于易损件。采用变频调速后,操作手柄的受力将大大的减小,不容易损坏;
  C.控制系统的故障率大为下降 原系统是由于十分复杂的接触器、继电器系统进行控制的,故障率较高。采用了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后,控制系统可大大简化,可靠性大为提高。
  3.节能效果十分可观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在低速运行时,转子回路的外接电阻内消耗大量的电能。采用变频调速系统后,非但外接电阻内消耗的大量电能可以完全节约,并且在起重机放下重物时,还可将重物释放的位能反馈给电源。
  5.调速质量明显提高 采用了变频调速系统后,调速范围有PG矢量控制时1:1000,无PG矢量控制时1:100,速度控制精度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0.05%,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0.5%最高频率,并且调速平稳,能够长时间低速运行,具有很高的定位精度和运行效率。
  6.可简化传动链 由于可以进行无级调速,从而在机械上省去了非标设计的减速箱,使传动链结构简单,设计标准化。
  3.2变频调速控制系统的介绍
   1.大、小车运行机构 大车为双梁结构,分别由两台4KW电动机拖动,用一台较大的变频器(15KW)供电;小车由单台2.5KW电动机拖动,并且由单独的变频器(3.7KW)供电。
   大、小车变频器都有预置为V/F控制方式。大、小车系统
2.起重机升降机构 起重机升降的电动机由一台电动机(13KW)驱动。
3.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本系统对于重物下降时电动机再生的电能,采取由变频器外接的制动单元(TD3000系列变频器22KW及其以下机型中,已内置了制动单元;但是所有的制动电阻都需要外接)和制动电阻消耗掉的方式。针对桥式起重机的起重机升降机构起、制动频繁,要求制动的转矩较大,以及下降时制动状态的持续时间较长等特点,因此:
  A.制动单元用标准配置就可以实现制动过程的功能。
  B.制动电阻的额定功率可以稍稍的加大一倍。
4.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选择:
   此方案,选用美国紧凑型EC20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EC20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是艾默生(EMERSON)公司致力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全新推出的新一代可编程序控制器,它代表了工业自动化控制的最高水平,是最新计算机技术与工业控制技术的完美结合。具特点主要如下:
  ·体积小,结构紧凑;
  ·采用功能强大的最新MCU和CPLD工业控制专用芯片;
  ·丰富的硬件资源,高执行速度;
  ·强大的组网功能:支持MODBUS协议和自由端口协议;
  ·功能强大的用户指令集,包括PID等复杂指令;
  ·独特的抗干扰设计,重要数据的掉电保护功能;
  ·板件严格的三防处理,宽电压设计,适应恶劣现场环境。
  PLC 按控制程序、输入控制信号来完成起重机各种工况的协调,并决定起重机的各种工作状态。系统软件设计采用 PLC梯形图语言来编程完成,用 PLC控制工作可靠,扫描速度快,控制非常灵活。
  5. 变频器选择:
  此方案,变频器选用美国EMERSON品牌变频器。
   采用变频器驱动异步电动机调速,通常应根据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变频器,或者根据异步电动机实际运行中的电流值(最大值)来选择变频器,通常令变频器的额定电流≥(1.05~1.10)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电动机实际运行中的最大电流。
   I1nv≥(1.05~1.10)In或(1.05~1.10)Imax式中I1nv--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
   In--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Imax--电动机实际最大电流(A)。
   大车小车行走是一般的负载,因此采用EV1000系列和EV2000系列变频器驱动。对于起重机升降电动机,考虑到功能性负载,工作时总是重载起动、制动。而且要求尽可能地快速起动、制动。变频器的容量是按上式计算得到的。根据实际情况,经过与同类变频器的性能与价格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变频器选用艾默生公司TD3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艾默生变频器采用目前国际先进的矢量控制方式,通过对电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解耦控制,实现转矩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控制,能以很高的精度进行宽范围的调速运行。
本文转载自:电气自动化技术网http://www.dqjsw.com.cn/dianqiyy/jixie/90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