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星三角启动程序有无问题

楼主(2011-07-28):
(无正文)

网友A:
是怀疑程序有问题,还是未经试验?

网友B:
把你的CAD图粘上来分析,但看这个程序是不对滴。

网友A:
说实在的,我还真没编过星三角起动程序;按星三角起动的要求,应当是星型起动、三角型运行;
若Y0控制主接触器,Y2控制星型接触器,Y3控制三角型接触器,则应当是,先Y0、Y2接通,后(Y2断开)Y0、Y3接通。楼主的程序如下,可试验一下,能否达到要求。
按楼主的程序,是Y3先接通,似乎Y3是星型;而又T0的延时,是点起动按钮时的延时,还是星三角转换时的延时。
未知我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你这个程序不对有时间我给你几个、

网友D:
一定要外加互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我还真没编过星三角起动程序;按星三角起动的要求,应当是星型起动、三角型运行;
若Y0控制主接触器,Y2控制星型接触器,Y3控制三角型接触器,则应当是,先Y0、Y2接通,后(Y2断开)Y0、Y3接通。楼主的程序如下,可试验一下,能否达到要求。
按楼主的程序,是Y3先接通,似乎Y3是星型;而又T0的延时,是点起动按钮时的延时,还是星三角转换时的延时。
未知我理解是否正确。
请问你用神马截的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
请问你用神马截的图?
我就是用的“屏幕截图”,然后在“画图”里进行修改的。

网友C:
给你一个作参考
X0启动X1停止X2工作状态Y0星Y1主Y2角

网友E:
程序好像是弄反了,怎么是角型的接触器线上呢?在此向五楼学习了,程序非常简洁、可靠

网友F:
程序错了
你编写的程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