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我公司有台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型号 YEJ90L-4 1.5KW 制动力矩 14.7N.M 励磁电压 直流100V 为了提速现在要改成变频器 请问师傅 现在这个刹车线圈电压怎么取
{以前是在电动机上面加了个整流器} 还有就是这种型号的电动机励磁电压有不有交流380V的 谢谢各位哈

网友A:
没看明白,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机?是电机自己带一个刹车的机构?还是这个电机是滑差离合器的调速电机,要改成变频电机呢?

楼主:
电机自己带一个刹车的机构  以前是交流接触器 现在改成变频器刹车电压肯定就不是启动就有100V咯

楼主:
请教哈 两个电动机的刹车线圈配多少瓦的变压器{提供220V 电压用} 谢咯

网友B:
改成变频器,你采用变频器停机时给个信号给刹车的机构的接触器,可以这么用啊

楼主:
如果不用变压器 直接在380V上面取个220V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