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各位大侠,小弟菜鸟一个,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不使用变频器降低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转速,先谢谢了!

网友A:
降低电压,既可降低三相异步电机的转速,但是降低电压是有限的,不能实现宽范围的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只能降一点。

网友B:
改变级数

网友C:
为什么不换调速电机呢?

网友D: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要看转子的阻抗特性,如果是高阻抗转子的话,降低定子电压可以做到1:5的调速比。普通铸铝转子的话,转速减低有限。但是定子电流你就控制不了了,因为经常见到电压过低烧毁的电动机。

网友F:
如果是那种带皮带盘的 皮带盘加大就可以了

网友G:
配套用减速机也可以的

网友H:
以上各位说得都有道理,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I:
百度下就知道啦...

网友J:
降低电机的转速,看电机带的什么负载,随着转速的降低负载降低的可以用降压方式,【可用电感,或电容降压】例如,风扇,砂轮,等,,如果随着电机的转速降低负载不降低,不能用降压的方式,那样电机绕组会过热烧毁的。只能用上面师傅说的,变更带轮,变速箱,还有改变机数,【但是注意改变电机级数是注意定子转子的槽数,有的电机改变级数后会出现异常的声音,性能不好,】

网友K:
增加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L:
三相 交流电机 常用的调速方法有三种,1改变绕组磁极对数2条频率3调转差

网友M:
变级,变频,变转差率都可以,加减速机也可以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答,小弟受教了

网友N:
考虑过用减速机没有?

网友O:
   从以上回复得知,对于交流电动机,要降低其转速(不用变频器),可用的方法有:
   1.降低定子电压,可获得小范围的减速效果;需注意负载性质。
   2.改变极对数调速(多速电动机),选择不同型号的多速电动机,可获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速度;是有级调速,无平滑调速效果。
   3.电磁调速(滑差电机),以前应用较多,有简单可靠的特点,但效率低。
   4.对于绕线式电动机,还可以采用串级调速和转子串电阻调速。
   5.若只是为获得负载端的低速,而且不需要调速,通常会使用减速箱。
   当然,以上仅是就实现方法而言;若是工程应用,会考虑成本等多种因素。

网友P:
听不懂 看不透  呵呵  学习了 学习了我是菜鸟

网友Q:
装个调压器就可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