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请问自藕调压器的原理!它只有一级线圈没有次级那是如何产生感应电流的了?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A:
^_^,自耦变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都是一个线圈。只不过它是有一个中间可滑动的抽头。实现无级的调压。

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电感线圈分压原理。自耦变尽管很简单,但也有缺点,就是初次级的电流受限制,如果功率很大,就很不经济了。不如互耦变压器原边的电流和付边得电流可以单独的设计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