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求助,本人手中有一个S7-300和威伦触摸屏6100IV,还有适配器一个,适配器不能拔下的那头是插在PLC上的,触摸屏有两种插槽,一种是九针公一种是九针母,求;触摸屏和适配器之间的接线图。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威伦触摸屏编程软件上有帮助,那里面有接线图和设置参数。

网友B:
呵呵;通讯线向威伦买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