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本人维修一台松下变频器,上电跳闸,经过测量硅桥内部阻值为零,判定硅桥坏,拆下硅桥送电正常,但更换新硅桥后硅桥AC/AC端又短路了(阻值为零),测量后段IGBT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AC  AC短路
查输入压敏电阻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