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1-07-29):
请教师傅:
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检测直径1.5mm、长8mm小弹簧的有无?弹簧是在用压缩空气吹进比弹簧直径稍大一些的塑胶小孔中的。

网友A:
接近开关不行吗?金属的更容易检测的到。用过很多OMRON的接近开关,当然还有很多品牌

网友B:
不知道吹的速度是多快,一秒多少个。弹簧是白色还是黑色。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用区域的传感器就可以。 接近开关应该不稳定。

任何自动化问题请随时联系

深圳市森格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陈敬达   15889616485

QQ:510116286

网友C:
把你那个 安装位条件 图片发一下,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D:
奥托尼克斯 一级代理 Q 656573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