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控制面板上的reset、data、stop、按键和上下箭头按键及调频率旋钮都能正常工作(从LED显示判断)。参数设置好后一按RUN键,LED就显示----(四个杠),LED显示就停在这里,按了STOP键才回到正常输出频率状态!过程中没有电压输出,控制方式是面板控制(参数F02的值为2)。另外控制面板更换过,因为装它自己的那个面板上电就报OC3,换了另一台的面板后没有任何报警!就有上述异常!谢谢各位了,帮帮忙吧!纠结了好久了!再搞不定就……

楼主:
等着着急啊!谢谢各位高人了!帮帮俺吧!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啦!

网友A:
是不是参数锁了啊 ?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低

网友B(2012-01-20):
怎么解决呀

网友C:
提点参考:
1\给出运行信号后,MCU检查有故障信号输入,拒绝运行操作.如楼主所说,可能为OC3故障,大概是驱动电路或电流检测电路向MCU返回的故障信号.
2\开关电源或负载电路有问题,起动后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使+5V电压跌落.
可以先找到OC3故障来源,或先屏蔽驱动电路返回的故障信号,解除报警信号后,看能否正常启动.(具体方法,请参阅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