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编程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哪种定时器 ,对几个定时器还是弄不清楚,求高手帮忙

网友A:
根据你的时间精度选择,如要求220秒定时,就选秒级的;如果是需要定时200mS,则需要10或100MS级的定时器等等

楼主:
我是说5种定时器的选择方法

网友B(2011-08-31):
呵呵~顺便翻本书就好了~如果连书都找不到或懒得看,我想还是别混了

网友C:
这需要你认真分析定时器时序图,找到它们不同点,观察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网友D(2011-10-09):
根据你要处理问题的实际情况定了,多看看书

网友A(2012-01-29):
要做实际工程,只看书和练习没用,没有实际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