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1-07-29):
三洋伺服监视呈现旋转8字样,但是伺服电机不动作?

网友A(2011-12-26):
有好的伺服驱动器可以对换一下,确定是不是驱动器的问题,如果对换后,报警解除,那就是驱动器坏了,只要进行驱动器维修就可以了。慧博时代11年专注驱动器维修等工控设备维修,欢迎您的垂询。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电路板的,各位如果有什么设备出问题可以联系我
 联系人:李工    电话:010 - 8 8 4 5 9 3  51/52
   http://www.huibo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