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小秘密

楼主(2011-07-29):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财东疼骡马,穷汉疼娃娃”,可是变频器不管是财东还是穷汉都是他们心疼的宝贝,所以在应用过程中要对其呵护备至哦,现在我来告诉你怎么呵护你的宝贝了:
一、什么样的变频器才是合适你自己的
不管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一点不选贵的便宜的之选合适的,对于变频器选择更是要慎重,以下几种情况在选型的时候要考虑清楚:
1.负载类型和变频器的选择: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用户有必要对负载、环境要求和变频器有更多了解,电动机所带动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A:风机和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对变频器的要求最为简单,只要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空压机、深水泵、泥沙泵、快速变化的音乐喷泉需加大容量)。
  B:起重机类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启动时冲击很大,因此要求变频器有一定余量。同时,在重物下放肘,会有能量回馈,因此要使用制动单元或采用共用母线方式。
C:不均行负载:有的负载有时轻,有时重,此时应按照重负载的情况来选择变频器容量,例如轧钢机机械、粉碎机械、搅拌机等。
  D:大惯性负载:如离心机、冲床、水泥厂的旋转窑,此类负载惯性很大,因此启动时可能会振荡,电动机减速时有能量回馈。应该用容量稍大的变频器来加快启动,避免振荡。配合制动单元消除回馈电能。
  2.长期低速动转,由于电机发热量较高,风扇冷却能力降低,因此必须采用加大减速比的方式或改用6级电机,使电机运转在较高频率附近。
  3.变频器安装地点必需符合标准环境的要求,否则易引起故障或缩短使用寿命;变频器与驱动马达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更长的距离则需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才能正常运转。
二、怎么去呵护你的宝贝
变频器的选型除一般须注意的事项(如输入电源电压、频率、输出功率、负载特点等)外,还要求与相应的电机匹配良好,要求在正常运行时,在充分发挥其节能优势的同时,避免其过载运行,并尽量避开其拖动设备如水泵的低效工作区,以保证其高效可靠运行,变频器的安装环境须尽量做到清洁无尘,并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环境,有条件的可考虑墙侧底部进风屋顶排风的通风方式,且变频器安装时,其顶部及侧面须留足最小散热距离,以利于变频器的散热,另外,变频器对环境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湿度过高,变频器本身的电气绝缘降低,母排等金属部分容易腐蚀,而湿度过低又容易致使绝缘破坏,一般湿度保持在40%-90%为宜。
1.每天花时间看看你的宝贝是否一切正常
  对于连续运行的变频器,可以从外部目视检查运行状态。定期对变频器进行巡视检查,检查变频器运行时是否有异常现象。通常应作如下检查:
  (1)环境温度是否正常,要求在-10℃~+40℃范围内,以25℃左右为好;
  (2)变频器在显示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电压、频率等各种数据是否正常;
  (3)显示面板上显示的字符是否清楚,是否缺少字符;
  (4)用测温仪器检测变频器是否过热,是否有异味;
  (5)变频器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常,散热风道是否通畅;
  (6)变频器运行中是否有故障报警显示;
  (7)检查变频器交流输入电压是否超过最大值。极限是418V(380V×1.1),如果主电路外加输入电压超过极限,即使变频器没运行,也会对变频器线路板造成损坏。
2.日常检查应每天注意观察如下事项:
(1)安装环境是否还适合?
(2)冷却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3)周围振动情况如何?
(4)变频器及周围发热情况如何
3.维护注意事项
(1)进行维护时,操作者必须直接确认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情况。
(2)切断电源后,变频器主电路的电解电容器里,仍有可能充有残留高压
(3)必须等待和确认放净电容器里的残留电压后,才可以进行操作。参考步骤:切断电源——等待5~10分钟,充电指示灯熄灭——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滤波电容电压<36V——对变频器进行维修、检查。
(4)直接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时,必须使用整流式交流电压表。使用其他一般电压表或数字电压表测量高脉冲电压时,容易产生误动作或显示不准确。
4.对症下药
(1)是否受环境影响发生螺丝松动或锈蚀现象?若有则立即拧紧或更换。
(2)变频器内部或散热板上是否落入异物?若有则立即用压缩空气吹掉异物。
(3)变频器印刷电路板上各插件是否良好接触?认真确认各插件连接情况。
(4)冷却风扇、电解电容器、接触器等性能是否良好?及时调换不良品。

以上所列主要部件的使用寿命为变频器在额定状态下连续运行时的数据,由于使用环境不同,实际使用寿命有可能还要短一些。
不管是什么只要你爱护,用其有方,都会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谁的宝贝谁来疼哦。

网友A:
最后那个表,不是很理解,这些东西都是1-2年就更换的吗?是不是时间太短了?这样的话,变频器岂不总要维护和保养吗?很不方便的。为什么不能免维护呢?10年8年不坏,那才叫爽。

网友B:
小的变频器安装好后从来没去问过事
也很少出故障

网友C:
我在我现在这个公司快2年了,没有发现过,也没有听过哪个个同事说,售后去换过变频器,我们公司的机器,变频器 主要有 邦飞利 KEB 施耐德

网友D:
lz说的保养建议很好
lz说的保养建议很好,但是个人认为变频器也还没那么脆弱,我们公司一级代理丹佛斯变频器,使用恰当的情况下,十年八年不用换是没问题的

本版版主提示:已经说过了,不要以发帖子的形式做小广告。这是论坛的规则。希望能自觉遵守。谢谢你的发言与合作。

网友E:
进来看看变频器有什么小秘密,哈哈~~~
再好的变频器也要好好的保养、爱护,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网友F:
汗!我们这块都是出了问题才解决,平常只是做些简单的维护保养的!

网友G: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