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我们要做一实验,试验件需要旋转90°,期间每一度需要有一个特定大小的转矩,各角度转矩大小为一条不规则曲线,现在要做的就是使伺服电机接受试验件的角度信号,然后输出一个满足大小的转矩给试验件,这样的功能能否满足?
   另外,试验件有正转和反转两个工况,而需要的转矩一直是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需要4象限伺服电机,这样的功能能否实现?
   那控制是位置控制的吧?使用plc还是驱动器接受试验件来过来的角度信号然后输出特定转矩的是吧,实验所需的转矩曲线是不规则连   续的?有没有好一点的厂家帮忙推荐个,外行不懂这个,多谢啦!
  几个问题,由于比较急,求专家帮忙解答。

网友A:
伺服有这样的功能,就是位置控制+模拟量控制模式,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
还好,只有4个区间,理论上是可以做的,但要自己做程式,但是楼上没说速度控制要求,位置控制要求,如用位置控制,那要一断的改变转矩限制值。用转矩控制的话,要不断的通过,A、B相去读取位置。速度还不好控制。

网友C:
这个没有做过,等待学习

网友D:
用PLC应该可以。但转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