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太阳能光伏的系统总体设计与理论分析:太阳能作为一种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可以很好地供人类开发和利用,因此太阳能光伏利用的技术在这种形式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太阳能光伏发电时太阳能的转换和利用方式的一种,即通过光伏电池将太阳辐射的能量直接转化成电能,同时与储能装置、直流一交流转换装置以及测量装置相配套构成光伏发电装置。系统采用ARM嵌入式系统的S3C2410控制芯片,结合SPWM技术,设计并制作了一个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通过硬件和软件之间的配合,实现了逆变电压输出,最大功率、同频同相的跟踪,最终实现光并网发电。

   系统总体设计:模拟光伏电池US经过DC/AC逆变器。其中SPWM波由S3C2410控制器产生,同时该控制器还通过调节SPWM波的占空比,实现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功能。在隔离变压器之前检测输出电压的频率和相位,使该电压的频率和相位与模拟电网信号Uref的频率和相位一致。同时当电压Ud低于设定电压,电流I。高于设定电流时,软件控制关断SPWM波终止系统工作,来实现系统的欠压过流保护。以下是理论分析:

   1. MPPT的控制方法与参数

   (1)MPPT的控制理论基础,首先计算消耗在Rin上的功率。

   (2)MPPT的软件实现。将采样到的电压输入控制器中,经A/D转换后,与单片机中所设定的初值相比较,调整PWM的占空比,使来实现最大功率的跟踪。

   (3)参数计算。设计采样点数取N=360,开关频率fsw=50 Hz,则输出周期T=20 ms,占空比的范围为0~359。

   2. 同频、同相的控制方法与参数计算

   (1)同频控制方法。系统将参考电压转换成方波,设置外部中断EINT3为上升沿触发,通过连续2次中断获得参考电压的频率值,并设置SPWM波的频率。把A/D口采集的电压值与最大额定功率的电压值比较。如果较小,就增大占空比系数;如果较大,就减小比例系数,从而调节SPWM波的占空比来实现增大或减小输出电压值,实现最大功率跟踪。为了使功率电路小型化,减小失真并保持较高的变换效率,该频率必须足够高,综合考虑为使性能达更好,采样点数取360个。

   (2)同相的控制方法。将反馈的电流值转换成电压值,经过过零比较器形成方波,单片机设为在电压上升沿出发,在反馈电压的上升沿触发外部中断,定时计数器开始计数;同样将参考电压经过过零比较器形成方波,在参考电压方波的上升沿停止计数,得到两电压相位差值,通过逐步调整差值,实现同相位跟踪。

   3. 提高效率的方法

   (1)选择驱动功耗低的开关元件,使用开关电路,舍弃线性电路,并使上升沿和下降沿尽可能陡,减少供电消耗,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

   (2)增加采样点个数,产生较高开关频率,使场效应管快速导通、关断,减少功耗,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

   (3)用控制器实现。现在许多控制器都具有产生SPWM波的功能,采用控制器可使电路简单可靠,而且还方便对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参数进行监控、显示和处理,使整个系统的设计非常方便。采用SPWM技术控制正弦波的产生,输出波形失真度小,提高了电路的效率。

   4. 滤波参数计算

   开关频率:fsw,转折频率,当滤波器输出的谐波频率为转折频率的100倍时,谐波电压被衰减到原来的0.01%,更高的谐波电压可忽略不计。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