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我有好久没有上网了,回老家一趟,由于3G信号的缺失,而无法用无线网卡上网。
我想在家里建一个数字式的养鸡场,这须要很多的自动控制元件。其中温度控制和空气流动等自动控制方面的传感器一直无法确定下来。
出壳鸡苗在一个月内,这时由于羽毛未丰,所以对温度要求很高,一般要保证在32~34度左右为佳,一般加热都是用红外灯泡或者普通白炽灯泡加热。但现在的问题温度传感器一直选型不理想。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这种传感器。有做这方面帮我推荐一款这样的传感器。
第二点是保温房的空气流动性,保温房要求保温的同时,还要求空气清新,这是个难题,但是无法知道什么该换气和换气时间的控制。这都一个新问题。有没有这方面的传感器,也请各位帮我推荐一下了。

网友A:
空气标准这个比较难以掌握

网友B:
×百叶窗户,用步进电机控制距离调节开闭状态的大小,达到控制进出气的大小;
×变频调试进出风机速度达到控制进出气的大小;

网友C:
空气可以考虑空调或者其他换气啊!

网友D(2011-09-04):
我们这里有个厂去年投资5000万办了一个鸡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不过他们的技术估计对外保密!

网友E:
看了一篇楼主的博客,猜测楼主是搞电气自动化的,现在的问题是仪表自动化控制问题。提一下思路。温度传感器可采用多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使用一个数学模型(如平均值、几选几等)得到一个较理想的温场。控制采用PI控制方式,保持温度恒定。若使用电加热方式,可采用继电器输出形式的PI控制,工厂化验室的恒温箱一般采用智能表继电器输出形式的控制。自动换风可考虑容积的思路。为了保持室温的恒定采用一次换风十分之一的溶积。

网友F:
还是用可调的时间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