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求助高人:
温湿度控制器与交流接触器怎么连接?

http://tieba.baidu.com/p/1154241358

温度调节器和湿度调节器,可以分别接不同的交流接触器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图

网友A:
看到你这个图,和你的画线,应该是错误的,
总的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温度控制的问题,很容易做的出来,但是你这个图。。。建议照片发上来看你下,

网友B:
有辅助点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C:
温湿度控制器一般都有一组以上的 触点输出,你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用它们来控制接触器线圈

楼主:
这个图是按说明书上的图画的
温湿度控制器的图是按说明书上的图画的,只是说明说上的图比较小,而且没有数码相机,所以就照原图画出来了。
交流接触器也是按实物画的。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