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有一天,激光机的外围都正常运转,但是其电脑忽然黑屏,重启后 ,亦没有报警提示。
咨询厂家说是电压波动大,大家说说还有何原因?(那一天犯了2次这毛病)

网友A:
你是什么激光发生器,这个电脑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激光切割机啊,日本的,电脑是控制系统

楼主:
本身带稳压电源的,但是这电脑的电源来自机器中,机器电流很大的,配ups的话,不知有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A:
一般激光发生器外面都要陪稳压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激光发生器外面都要陪稳压源的。
没错,我们这也有

网友B:
除了电压不稳之外,你的电脑电源肯定也不良了。建议更换电脑电源、增加在线带稳压的UPS

楼主:
今天发现,那天是附近电网出毛病,断电。断电和来电造成激光机停工。
不解的是:为什么经过不同的变压器,还能对激光切割机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