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同步电机有刷励磁和无刷励磁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无刷励磁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有刷励磁的同步,转速一般都不能太高了,低速,结构简单,价格低。缺点是需要维护。毕竟有碳刷换相。有接触磨损;

无刷励磁的同步机,其实就是永磁同步机。这个现在比较兴,转速范围非常宽。现在是大家研发、使用的对象。其优点是具有与直流机近似的低速调节特性,转速可以做得很高,免维护。都是好处呀,有缺点我还没发现呢。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励磁的同步,转速一般都不能太高了,低速,结构简单,价格低。缺点是需要维护。毕竟有碳刷换相。有接触磨损;

无刷励磁的同步机,其实就是永磁同步机。这个现在比较兴,转速范围非常宽。现在是大家研发、使用的对象。其优点是具有与直流机近似的低速调节特性,转速可以做得很高,免维护。都是好处呀,有缺点我还没发现呢。嘻嘻嘻

缺点是价格贵

网友A:
嗯,贵,但是它能涉猎一般电机够不着的转速范围。所以,贵也得忍,也得认。^_^

网友B:
我一直以为:同步电机启动力矩大,运转功率因数高。没想过还有着没多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贵,但是它能涉猎一般电机够不着的转速范围。所以,贵也得忍,也得认。^_^

无刷励磁大概的结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励磁大概的结构原理?
无刷励磁,就是采用永磁体做转子,叫永磁同步电机。既可以做成大功率、高转速的电机,也可以做成低速大转矩的电机。现在都习惯称其为伺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也可以弱磁控制恒功率升速。所以,现在挺兴的。

楼主:
无刷励磁里面的二极管可能容易坏

楼主(2011-10-23):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励磁大概的结构原理?
无刷励磁,就是采用永磁体做转子,叫永磁同步电机。既可以做成大功率、高转速的电机,也可以做成低速大转矩的电机。现在都习惯称其为伺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也可以弱磁控制恒功率升速。所以,现在挺兴的。

能发个图上来说明一下是如何励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