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我这里有三台泵,不知用一台变频器能否实现带三台泵实现恒压供水,大概工作过程如下:先启动一台泵进行恒压供水,如果无法满足压力要求,第一台泵变工频运行,第二台泵启动进行恒压供水的变频运行,如果仍无法满足压力要求,则第二台变工频运行,允许启动第三台泵进行恒压供水的变频运行。不知道变频器能否允许这样接线,哪里有这些接线图参考?谢谢

网友A:
好像直接接过去不行,加了外部转接吧。

网友B:
推荐你去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网站,在《下载中心》,下载一个MM430的手册和使用例程的资料。那上面就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针对你的要求(1楼所述),不需要PLC,直接变频器输出触点,去控制另外两台电机启动或停止。

另外新型的G系列变频器,内部有鉴相功能,可以实现恒压供水一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的无缝旁路转换。

网友C:
一拖三楼主这样用完全可以,至于图纸网上应该挺多的

网友D:
“ 如果无法满足压力要求,第一台泵变工频运行,第二台泵启动进行恒压供水的变频运行,” 这个无法做到的

网友B:
上面的图片,是转自西门子MM430的应用手册。这些方法是传统的恒压控制方法。更高级的操作方法在新一代的变频器上可以取代。去掉了软起动器,直接变频转工频,且做到“无缝”转换。

网友E:
任老师真是高人啊,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应用。学习了。

网友F:
可以用一台变频器下接三个接触器,通过检查水压的值控制变频器的的输出-----------经三个接触器切换控制三台水泵。    在每次切换时,要先听变频器,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接触器,再投入另一台电机时,要先让接触器吸和,再投入变频器!!!!!

网友G:
学习了,方法很详细!